有用过24LC1025的没有,帮忙解答下寻址问题

楼主(2014-08-31):
24lc1025为1M容量,分为两个512k的页,但是他的寻址地址只有两个字节,16位,寻址空间是64k,不知道如何实现整个512k的空间寻址呀。那位大侠帮忙给解答一下,可能是个很简单的问题,但是由于英文太差,数据手册没有看太明白。谢谢了。

网友A:
这里的地址是指字节的地址,你的512k是“位”,你忘了除以8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的地址是指字节的地址,你的512k是“位”,你忘了除以8了。

我以为是字节呢,谢谢了,还是数据手册没有看明白。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以为是字节呢,谢谢了,还是数据手册没有看明白。谢谢了

此类所有的这个容量标称都是指'bit',而不是BYTE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的地址是指字节的地址,你的512k是“位”,你忘了除以8了。

结贴时老出现分数未分配完或分配错误是怎么回事呀,我确定已经没有问题了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结贴时老出现分数未分配完或分配错误是怎么回事呀,我确定已经没有问题了呀、 ...

分给每个帖子的分数加起来要等于悬赏总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