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6F系列单片机定时器0问题

楼主(2014-08-31):
为什么在PIC16F系列单片机的数据手册内并没有找到定时器0的使能/关闭位咧,发现当初始化相关的寄存器后定时器0便开始运行了,那么如何将其关闭咧!!

网友A:
把总中断关闭就可以了

网友B:
T0的计数器不能软件关闭,但可以通过T0的中断使能位禁止T0中断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