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128熔丝位配置

楼主(2014-08-31):
大家好,我用atmega128做开发,程序运行一会就不运行了,大家帮忙看看熔丝位配置啊

网友A:
不运行是什么现象,不是程序的问题吧...

网友B:
M103兼容一般要去掉的,这是为了兼容以前的103芯片做的设置——你这种界面真是郁闷,难道不能换个有注解的下载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