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Black测试】+菜鸟的终极折腾!

楼主(2014-09-01):
一楼先回答一下前两天提问的问题!!:lol
原贴链接: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90782&page=1&extra=#pid4654932

1、TI给发的是B版还是C版(主要是看看eMMC是2G还是4G)?:D
到手的板子是2G的eMMC,看来是B版!

2、手册上介绍AM335x的最高运行频率是720M,为什么BB是1GHz呢,超频了?
手册上介绍只有720MHz,并非1G,存在超频的可能性!
但也可能是芯片自身的优化,达到了1G的处理速度!

3、有自己搞液晶屏的吗,没屏幕感觉跟瞎子一样,有意搞一块,求推荐?:$
https://bbs.21ic.com/icview-793044-1-1.html

4、关于JTAG接口问题,貌似跟普通的J-link引脚不兼容,看来是要改线了!
可以确定J-link是可以用来调试的,但是接口的引脚排列不一样,
J-link用的是标准JTAG接口,但BB板子上的是TI-JTAG接口,不过是兼容的!
只需要一对一连接起相应的引脚就可以(共7根,J-link最少需要4根,未测试)!

5、我将网上很多买板子都送散热片的,不知道AM335x发热量大吗(Ethernet,USB芯片呢)?:Q
经过实测,一开机发热温度偏高,手摸略微有烫烫的感觉,
开机启动后待机10分钟,发热很小,手册微热,无烧坏的风险!
至于散热片,有条件的朋友可以考虑加一块,毕竟开机时有风险!

6、从TF卡启动要按住boot键上电,那更新系统呢,只要刷机包不同就行了吗??

7、英蓓特上说的保修一年(板子上的特殊配件除外),不知道TI给发的有没有这么好的服务!:lol

8、4G的TF卡够用吗(手头只有4G的),需不需要搞一个更大容量的??
4G的卡略显紧张,建议8G以上的卡,同时强烈建议使用Class10等级的,以提高运行速度!

顺便发几句牢骚,
我发现板子接口的焊点有种“危机感”,看着就不结实,总是害怕他会掉下来,
特别是HDMI-D接口,本身就小,而且很紧,真害怕一不小心掉下来!
而且HDMI-D接口跟USB-HOST接口太近,接口没法同时接入!

@zhangmangui

楼主:
几个简单的开机启动的视频,录的时候没注意,声音不大,让优酷给压缩的没法看了!:Q

楼主:
接显示器开机看看!:lol

楼主:
说说BB-Black板子的文档和注意事项!

楼主:
五楼也留下吧!:P

网友A:
我是来接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来接分的

就不给你分!;P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不给你分!

好小气啊:o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小气啊

:L我还是给你点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还是给你点吧!

:lol

网友B:
视频教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视频教程呢

视频有,教程没有!
后边慢慢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几个简单的开机启动的视频,录的时候没注意,声音不大,让优酷给压缩的没法看了!

视频单独发帖啊 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视频单独发帖啊 代码

这个是开机测试的,不是专业测试视频,我就没分开!

等上更专业的了,我就单独发一个!:lol

网友D:
2g emmc ,512mb的ddr3,这是b版的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2g emmc ,512mb的ddr3,这是b版的配置?

网上有说分B版C版!
B版是2GeMMC,C版4G,淘宝上有卖C版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2g emmc ,512mb的ddr3,这是b版的配置?

B板和C板看来重要区别就是EMMC是2G和4G

网友E:
代码 神人啊

网友F:
这是神马好东东呢

网友F:
网速不好啊 偶爹卡机

网友G:
求分 求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B板和C板看来重要区别就是EMMC是2G和4G

具体我也不清楚,不过光B板的原理图就好几个版本,我现在用着Rev6。
所以B版跟C版很可能也会有别的差别!

从版本更新上也可以看出,TI对这个板子的支持力度不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厉害

厉害个屁啊,不就是个电脑开机吗!我奶奶都会!

楼主:
引用 网友I:
蛮好的

谢谢!

网友G:
发现一个问题 代码的电脑桌面尽是些漂亮菇凉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发现一个问题 代码的电脑桌面尽是些漂亮菇凉

馋死你,馋死你!:P

网友G:
引用 楼主:
馋死你,馋死你!

先不要让你饿着:D

网友J:
本想也买一个玩玩的。可是考虑到之前自己买的2440都没怎么用,还是先利用好已有的板子吧。

网友K:
确实有感觉焊接的器件那么小 又掉下了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K:
确实有感觉焊接的器件那么小 又掉下了的感觉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