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2转485通信错误

楼主(2014-09-01):
mini2440板子和PC进行串口通信。
开发板每2秒发送字符串hello,mini2440到PC机
使用RS232时,一切正常

如下图,使用了232转485无源转换器
使用了网线连接,A对A,B对B

这时,PC接受的字符就全变成了16进制 FF了

网友A:
无源(串口窃电)232转485,232端需要接在电脑上,通过端口取电,你开发板上通常就接了RXD和TXD,不行。

网友B:
楼上说的不错,要换用有源的转换器或者自己拿485接口片搭。

网友C:
是显示的问题吧 取消十六进制显示 使用ASC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