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请问有用过 16F1829做触摸的朋友吗

楼主(2014-09-01):
请问有用过 16F1829做触摸的朋友吗 能否给个示例看看 多谢

网友A:
MCHP的TOUCH方案,你可以在官网去找应用资料,这和用什么芯片没啥关系。

楼主:
多谢 斑竹回复,我确实 在官网找了 可能是方法不对 还没有找到,能否 给点指引

楼主:
我有一段 1937上例子 移植过来 不行 不知道哪里问题 所以来问问

网友A:
http://www.microchip.com/home.aspx

在页面的第一个搜索栏中输入touch,然后查找结果,从那个结果中再去找你想要的资料.

网友A:
也可以从http://www.microchip.com/wwwcate ... es&ShowField=no这个中慢慢去找.

楼主:
好吧 算你狠,不过我还是没找到 把手里的资料 耐心过滤了一下 原来是原来是差值太大 改小一些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