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晶振起振回路仿真

楼主(2014-09-01):
25M晶振起振电路仿真,用不同的反向器,产生的波形频率不一致。
分别试了一下4种反向器,得到的波形频率如下:
74HC04D_2V :8M
NC7S04_3V :15M
NC7SZ04_3V :45M
NC7SZ05_3V:不起振

问题是:
1、为什么不同的反向器得到的波形频率相差那么大
2、怎么得到25M的时钟信号。(调整过电阻,电容值,发现对时钟信号的频率影响比较小)

网友A:
没仔细研究过类似电路,不过有几个疑问:
X1的负载电容是多大?C2为22pF是否太大?C1为何不等于C2?加R2的目的是啥?

网友B:
哥哥,你要看器件的响应时间啊,有的快有的慢,这方面也要考虑,

网友:
c1和c2怎么不一样啊,一个2pf,一个22pf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仔细研究过类似电路,不过有几个疑问:
X1的负载电容是多大?C2为22pF是否太大?C1为何不等于C2?加R2的 ...

R2是驱动限流电阻,主要功能是限制反相器输出,这样晶振不会被过驱动。

网友C:
楼主,我直接就仿真到了,你看我的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哥,你要看器件的响应时间啊,有的快有的慢,这方面也要考虑,

请问下器件的响应时间是怎么影响到输出的时钟频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直接就仿真到了,你看我的图片。

谢谢flylike!
你用的是TTL反相器,我用的是CMOS反相器。
这个时钟输出频率和反相器是怎么样一个关系?

网友C:
我用CMOS仿真也是出现了频率不对。应该是供电电压与开环增益的关系。
附件是TI的一份资料,也许对你有帮助。

网友D:
电容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