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 multisim软件在电子应用中主要用来干什么呢

楼主(2014-09-01):
请教大家个问题吧,请问multisim在实际应用中主要用来干什么呢,对于multisim仿真结果是不是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呢,请多指教。

网友A:
做仿真应用

网友A:
电路在设计前可以通过软件仿真测试

网友A:
当然一些模拟环境都是理想化的,现实设计需要考虑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在设计前可以通过软件仿真测试

嗯,我在设计电路时,关于电容的选择老是拿不准,这个应该可以仿真一下用多大的电容合适吧?

网友B:
额,multisim这个软件仿真结果看看就好了。仿真点简单的三极管和无源电路好了。我觉得学生阶段用还是可以的,做产品的研发仿真,还是用ADS和CANDENCE靠谱

网友C:
可以到NI公司网站看看,

网友D(2014-12-05):
电路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