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闪烁功能

楼主(2014-09-01):
用两片595驱动8位数码管, 显示没有问题.
添加一个某位闪烁功能, 作为警示用.
类似于钟表调整小时/分钟时的闪烁
如何实现呢, 哪位帮忙给点思路.

网友A:
送不同的数据就可以了

网友B:
(1)假设是的输出是用8位并口输出的。不清楚你是动态扫描显示的,还是静态显示的。几个LED可以用一个数组LEDbuff[i],其中i为共有几个LED显示
(2)要实现某个LED的闪烁,如第二个,将LEDbuff[1]一会显示成要显示的数据,一会变成0x00(共地)或者0xff(共阳),这样就可以实现闪烁。
(3)闪烁的时间的长短取决于你显示0x00/0xff的时间,。

网友C:
把显示缓冲区的内容赋值成空白显示和正常显示,在这两种状态之间切换(要有适当延时)就可以实现闪烁

网友D:
0.5秒显示0.5秒不显示,不就是1秒闪烁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假设是的输出是用8位并口输出的。不清楚你是动态扫描显示的,还是静态显示的。几个LED可以用一个数组L ...

动态显示, 除VCC和GND外三线制, SER串行数据/CLK/锁存. 就想问一下通用的做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动态显示, 除VCC和GND外三线制, SER串行数据/CLK/锁存. 就想问一下通用的做法. ...

通用的做法就如大家所说,把数据缓冲区的值改成一会正常显示,一会空白显示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