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管子问题

楼主:
图中的3904  39206怎么不会烧坏呢? 5139输出驱动设计的是±32mA ?求解

楼主(2014-09-01):
F 设计为350K

网友A:
这两个三极管,一个NPN,一个PNP,构成的是图腾柱输出,当然不会烧坏,原理就是一进一出,一伸一缩

楼主:
瞬间MOS结电容放电。因为MOS结电容很小。放电或者充电电流 不满足烧坏三极管条件(ICE)

网友A:
引用 楼主:
瞬间MOS结电容放电。因为MOS结电容很小。放电或者充电电流 不满足烧坏三极管条件(ICE) ...

你都知道了,为啥还要问这个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