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如何复用单片机串口

楼主(2014-09-01):
项目中要用到只有一个串口的单片机,但是有2个功能都需要用到串口。一个功能是用户功能,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在这个功能下使用。另外一个功能是配置功能,偶尔使用。目前打算是通过一个按键来配合程序以及IO口,实现按键来切换2个模式。并且在其中一种模式下的情况下,另外一种功能要保持断开状态。目前打算是用三极管做开关电路来实现,等我做完实验也会上传相关原理图,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更方便的方法。

网友A:
模拟开关更适合

网友B:
现在很多芯片都有2个串口
单价很便宜,复用没那么可靠吧。发几个规格书给你参考下
双串口的。

网友C:
1、选用双串口MCU。
2、选用可以把串口内部切换到不同引脚的MCU。
3、串口速度不高的话(比如不超过19200bps),我常用模拟串口获得更多的全双工串口。

网友D(点评):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一个串口,下载调试也用,和另一个芯片通信也用。就搞不好。

网友E:
正如coody所说,如果MCU支持将内部串口切换到不同的引脚是最方便了。否则可以使用模拟开发来进行硬件的切换,如HEF4052等。

网友F:
双串口的MCU,例如C8051F340

网友G:
abov  MC95FG308 是符合你的需求! 由于资料过大,无法上传,了解详情加QQ私聊吧!

楼主:
恩。最后还是改用用定时器模拟串口了。这个串口基本用不到,速度要求也不高。

网友H:
换芯片或者换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H:
换芯片或者换方案。

已经改成用模拟串口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正如coody所说,如果MCU支持将内部串口切换到不同的引脚是最方便了。否则可以使用模拟开发来进行硬件的切换 ...

你说的这个功能,NXP的芯片有一个开关矩阵,可以将内部功能分配到任意IO口上

网友J:
:L,本来都是数字信号,而且是单向传输,为什么非要用模拟开关呢,用个与非门就实现了。

网友K:
我用的是74HC244,89C2051经74HC244分为两路,再分别转为RS485口,一端经磨莎卡与组态王通讯,一路与宇电AI_518温控仪通讯,做通讯协议转换,工业数据采集,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