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求Android4.4 ethernet patch

楼主(2014-09-01):
硬件环境:imx6q sabre sd,自己设计的板子
软件使用Android4.4系统

目前发现系统设置里面没有ethernet选项。

网友A:
自己设计的板子,你是参考sabre sd吗?网口接口那部分你用的是RGMII还是RMII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设计的板子,你是参考sabre sd吗?网口接口那部分你用的是RGMII还是RMII啊 ...

是参考sabre sd。
网口接口使用的是RGMII

网友B:
楼主你好,关于Android4.4 ethernet patch我们这边也没有。你这里ethernet的driver有porting正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关于Android4.4 ethernet patch我们这边也没有。你这里ethernet的driver有porting正确吗? ...

freescale自带有ethernet的代码,我只是没打开而已,打开后就能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freescale自带有ethernet的代码,我只是没打开而已,打开后就能用了!

楼主问题解决就好啊~~

网友B:
楼主给力啊,android4.4版本的已经开始用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给力啊,android4.4版本的已经开始用上了。

呵呵 刚好有需要,就用上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呵呵 刚好有需要,就用上了!

:)

网友C(2014-12-01):
楼主你好,安卓4.4的Ethernet可以设置网关和子网掩码这些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安卓4.4的Ethernet可以设置网关和子网掩码这些吗?

应该是和android4.3 一样,系统起来以后再ethernet设置里面可以设置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和android4.3 一样,系统起来以后再ethernet设置里面可以设置的。

我用的是mx6Q,现在用的是安卓4.2,你们能发个ethernet的补丁给我吗?

网友D(2015-04-22):
我用的是mx6Q,现在用的是安卓4.4,你们能发个ethernet的补丁给我吗?

网友E(2015-10-19):
hi 楼主,请问您是如何打开ethernet setting功能的?

网友F:
唉,好多都是解决了问题就一声不吭了......

网友G(2016-04-28):
楼主怎么打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