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pwm问题

楼主(2014-09-01):
stm32F107 PWM输出时在预分频设置几十的时候,输出的频率值和理论计算值不等,这是啥子情况?求大神指导

网友A:
误差多少?实际和理论值,各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误差多少?实际和理论值,各是多少

差距有点大喔,差不多有几百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误差多少?实际和理论值,各是多少

比如 预分频为10,输出7.2k的波的话实际只有6530,预分频50,输出1440,示波器显示的1410.我用1200的预分频都是理论值和测试值都是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