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烧写] DSP直流电压采样设计

楼主(2014-09-01):
本人想设计一个基于DSP(2407)的400v直流母线采样的采样电路。采样输出电压1.25V。
新手求指导

网友A:
建议还是不要用2407了吧
C2000现在有很多小体积更强性能的片子供你选择
400V你肯定是需要用分压等的方式   转换为DSP可以采集的范围
为了保险起见  肯定还需要钳位保护
然后进行ADC采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还是不要用2407了吧
C2000现在有很多小体积更强性能的片子供你选择
400V你肯定是需要用分压等的方式  ...

你好,感谢回复,我综合了网上的资料,个人觉得电路包含这个几部分,先是电阻分压,然后RC滤波电路,接电压跟随器,然后二极管组成的3.3Vde 钳位,最后接入AD口。运放选用LM324.但是我对参数具体设置不会。手上也没具体资料。希望能抽空回复指导一下。感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好,感谢回复,我综合了网上的资料,个人觉得电路包含这个几部分,先是电阻分压,然后RC滤波电路,接电 ...

因为芯片就2407学习过,其他的没有那么了解。感谢建议。回去会好好讨论。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感谢回复,我综合了网上的资料,个人觉得电路包含这个几部分,先是电阻分压,然后RC滤波电路,接电 ...

滤波也就是加个电容就行了     电压跟随如果要加也没意见
用LM324的话   选择一个合适的电压供电   然后直接接入就可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滤波也就是加个电容就行了     电压跟随如果要加也没意见
用LM324的话   选择一个合适的电压供电   然 ...

好的,我自己先试一下设置一下参数。不会再请教您,可好?

网友B:
最好是用差分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是用差分输入。

能具体说下吗。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能具体说下吗。谢谢

因为自学的,比较了解单端输入。差分不怎么懂。
使用差分输入整个采样电路结构如何,能具体说下吗。

网友B:
你去模电看下差分电路,其实也就是抑制共模干扰而已。不用差分也行,单端也应该足够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我自己先试一下设置一下参数。不会再请教您,可好?

论坛中你发帖 熟悉的朋友都会帮你的

网友C:
不是一般都有参考电路的么 可以看看撒。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中你发帖 熟悉的朋友都会帮你的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一般都有参考电路的么 可以看看撒。

参考电路也看过,但其中的原理解释不是很清楚。我希望搞懂其中原理,才能做出符合我们要求的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感谢回复,我综合了网上的资料,个人觉得电路包含这个几部分,先是电阻分压,然后RC滤波电路,接电 ...

RC参数你可以找RC计算器可以计算一下
跟随没什么说的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