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使用定时器输出比较模式驱动步进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4-09-01):
想用TIM3的CH2和CH4输出两路不同频率的脉冲分别驱动两个不同的步进电机,可是只要两路中断都打开,电机转的就特别特别慢,屏蔽掉ch4,ch2的电机就能正常工作,请问,ch2和ch4可以同时开中断吗?可以输出两路不同频率的脉冲吗?

网友A:
最好用2个定时器,同个定时器2个同时或连续响应中断,容易造成后面的中断响应不及时。

网友B(2015-07-15):
怎样通过改变比较值,来实现电机加速的过程

网友C:
PWM 用硬的,加速在一个慢些的10ms 的时钟里做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