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ATMEGA64 PF0 与4051 COM 相连后电压跳动

楼主(2014-09-01):
我有一块板子,ATMEGA64 PF0(61脚)与 74HC4051 3脚 COM端相连。
正常情况下:上电后CPU通过4051切换检查8个不同的输入信号,好的板子工作正常,但有问题的板子就会在引起PF口所有端口电压跳动,从1点几伏到4.96伏间跳动。而且还影响到4051的输入口也跳动。
同时如果用万用表笔点在4051的3脚,或则黄线经过的过孔上,或则点在PF0引脚上,系统工作立马稳定。
请各位大大们指点一下。

网友A:
这个问题出现是各别芯片的那个管脚有毛病了,要么就是打磨的芯片。解决的办法就是让它稳定,楼主接个滤波电容试一下。

楼主:
您的意思是芯片是二手货?
或则是打板时,芯片没有焊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芯片是二手货?
或则是打板时,芯片没有焊好?

恩,或者以前用过的然后找磨成新的。芯片没焊好,到是不可能

楼主:
焊接我确认了,应该没有问题。二手芯片比较难说。关于静电释放方面,您是否能给点建议。
我认为这方面的可能性大一点,因为万用表表笔接触引脚或则过孔马上就正常,我认为是静电串入了系统。但接地各方面我再次确认,好像又没有问题。有点头晕啊。

网友A:
这方面有点高难了,你的关键是模拟的对话,你要是不模拟的话,可以加个上拉或下接电阻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