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指示的LED灯经常烧掉,什么原因?

楼主(2014-09-01):
LED用的是0805封装的翠绿,高亮的。烧开路,或者发光暗(正向电流大好多)。发来的产品从LED的外观看没有烧黑的现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搞不清楚是正向电流过大烧的?还是反向击穿的?或者是静电击穿的?
能加些补救措施吗?以下是电路

楼主:
上图的S1,S2,S3是4档旋纽开关,分别使三个灯亮,和三个绕组工作,还有个个空挡。跟电风扇的功能差不多

网友A:
反方向电压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方向电压击穿?

图下面的D4,D5两个4007在交流负半周时,是阻断了反向电压吧?
像这种高亮的LED反向击穿电压一般是多少?

网友B:
过流烧了LED。增加R1、R2电阻值。比如R1、R2增加到100K。

就算220Vac过压到140%,峰值440V有没有,正向瞬态11mA你觉得LED就会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流烧了LED。增加R1、R2电阻值。比如R1、R2增加到100K。

我觉得可能不是的。
因为LED的供电回路中串入了下面的电机绕组,有一定的阻抗,40K的限流电阻已经够了,测过电压,单个电阻两端的电压有效值不超过30VAC

网友C:
电阻太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觉得可能不是的。
因为LED的供电回路中串入了下面的电机绕组,有一定的阻抗,40K的限流电阻已经够了, ...

AC220V的峰值电压可达310V,再加上电机绕组的电感负载在开关S1、S2或S3时瞬间感生电动势可达310V的数倍。0805 LED的散热条件差,很容易过热烧毁。R1、R2加起来200K不算大。

楼主: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交流供电下用过这种LED,我现在怀疑这种LED不适合在交流供电情况下面用?如果LED两端反向并联一个4148是不是就可以解决问题呢?
只是这儿产品已经做好,这样改不太方便。我现在想的是在D1负极和220V L 端(旋钮开关公共脚)加个TVS管6.8V的(现在手上没有),不知道有没有效果?

网友D:
有没有旋转开关的时候有两组开关同时接通的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旋转开关的时候有两组开关同时接通的可能?

开关不坏的话,一般不会,开关中会有LED指示端和绕组供电端合上不同步现象(很短时间)。如果是LED灯这边先合上,绕组这边没合上,由于LED供电回路中的绕组没上电,阻值变小,流过LED的电流会增大,LED灯会高亮一下,只是如果按照最大电压算,正向电流也不会烧LED的吧(单波整流120/40000=3mA)?

楼主:
引用 网友B:
AC220V的峰值电压可达310V,再加上电机绕组的电感负载在开关S1、S2或S3时瞬间感生电动势可达310V的数倍。 ...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
我上面已经说过我测量过电阻两端的电压,现在这样正常点亮LED流过的电流只有1mA多点了(算上峰值也大不了多少),如果按照你说的接上200K的电阻,应该就亮不起来了(或者很暗了,没试过。产品要求太暗了不行的,所以选的是高亮的LED)。

网友E:
R+LED这类问题就一定要请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R+LED这类问题就一定要请教***了

请版主指点,怎么咨询呢?:L

网友A:
我以前用100K的电阻没有发现问题

网友:
220V÷40K=5mA
实际上0805封装这类LED灯,你给2mA就已经足够亮
建议你把电阻更改100K,必然会减少LED坏掉的概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用100K的电阻没有发现问题

LED用的是什么类型的?应用也差不多吗?
我听别人说像这种高亮的LED很容易烧的。
产品质量是不是也是个问题呢?国产深圳买的,近1毛的价格。有没有差不多价格,好点的品牌介绍下呢?

网友F:
0805的,做指示1mA就足够了,而且这个还是高亮的···

网友G:
在LED俩端并一个保护电阻,也许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H:
高亮的就是这样的,电流稍微大点就坏了,你电阻加大点。

网友I:
可以根据实际需求调整电阻,这个很容易就验证出来了,只要能满足要求,电阻加大点阻值就好了

网友J:
LED用交流电本来就容易坏,治标就把电流改小,治本就用直流驱动
(只是经验,没经过科学验证)

网友K:
0805封装的高亮LED额定电流至少是8mA。 电阻值 40K 不算小,加4007后半波有效电流值不到3mA,损坏的原因可以肯定不是 20K+20K 电阻值的问题;
可能出问题的地方:一是这个电阻是贴片0805甚至0603的,两粒的耐压值余量不足,造成击穿,应该改成3粒15K的或者4粒10K的电阻串联 -- 这个可能性最大
                  二是可能焊接工艺有问题,LED被静电击穿出现缺陷,工作时间长一点,缺陷就变成故障了,需要检讨下PCBA组装工艺过程
                  三可能是来料不良

“二 。。。LED被静电击穿出现缺陷。。。”这个静电到底是如何产生的?你猜的吧!

网友L:
电阻能再小一点吗?

网友M:
加大限流电阻。

网友:
我觉得分压电阻小了。

网友N:
过流损坏的啊,加大电阻咯,另外,开关动作瞬间会有尖峰脉冲产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0805封装的高亮LED额定电流至少是8mA。 电阻值 40K 不算小,加4007后半波有效电流值不到3mA,损坏的原因可 ...

你好!关于你说的几点,我说明下。
一,限流电阻用的是两个0.5W的直插电阻,不知道这样会不会出现你说的这个情况吗?
二,产品是外包加工的,LED的焊接是贴片机,回流焊。不知道这样做的会有静电产生的情况吗?

网友O:
我一直想,LED指示电路为什么要接在负载上呢?
直接接在火线零线之间不可以吗?
这样就可以避免出现电感电动势的影响了吧
还有,指示灯容易坏和散热、耐压、过流都有关系,仔细看看你们的指示灯规格书吧。里面耐压怎么写的?

网友P:
我就不计算了,理论知识不好,加大电阻,测试,    另,LED放在绕组上,在开通、关断的瞬间,容易出问题。

网友P:
不要一直盯着灯没有烧时,灯两端的电压,  有时的瞬态时你看不到,比如上电瞬间,断电瞬间

网友K:
引用 楼主:
你好!关于你说的几点,我说明下。
一,限流电阻用的是两个0.5W的直插电阻,不知道这样会不会出现你说的 ...

0.5W的直插电阻,两粒的耐压足够使用,应该不会出现我说的问题;
LED是贴片机,回流焊这道流程可能不会出现静电问题。插件的电阻是如何装配的?有没有静电或感应电破坏的可能,需要检查一下,但可能性确实不大了。
xmar 的怀疑需要自己去验证静电是如何产生的。我又不是LZ,只看到LZ给出的一些描述,当然是猜测

看1L的图片,感觉3L的说法有道理。有没有可能是两个触点断开时间不一致,线圈关断时LED没有关断,反压击穿4007,然后击穿LED,因为LED耐反压能力不如4007,所以LED先挂掉;统计下,是否D1最容易损坏;是否D2损坏时大部分D1也跟随损坏;是否D3与D2、D1也有关联?如果是,可以尝试各LED并联10uF电容吸收反压脉冲试试效果。

静电是两种绝缘物因接触转、感应极化、磨擦、分离导致的电荷堆积,进而形成高压静电场,几乎没有电荷流动没有磁场。LED连接在电路中如何能产生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一直想,LED指示电路为什么要接在负载上呢?
直接接在火线零线之间不可以吗?
这样就可以避免出现电感电 ...

是的,指示灯如果接火线,零线之间,问题肯定就少很多的。
关于这个,刚做这个的时候也跟老板说过的。老板说这个是产品特点,零线不需要接在产品上。如果接上零线不是跟普通产品一样吗?无语,硬着头皮做吧。
在家里老化,开关不断的去拨,也没发现灯坏的(接上负载的),只是个别测试的时候,上电灯会烧掉,换了个新的就好了,就以为是灯质量的问题,觉的问题不大就量产了。现在退回来不少都是LED灯烧的,我这边试又试不出来,麻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0.5W的直插电阻,两粒的耐压足够使用,应该不会出现我说的问题;
LED是贴片机,回流焊这道流程可能不会出 ...

确实发回来的产品,D1基本上都坏了(不亮),D2有些也坏了(暗亮两端上直流电2V正向电流大有30mA),D3却都是好的。
LED并联10uF电容,这是最佳方法吗?这样不太好改。如我上面说的,在220V L 端和D1的负极端加个TVS管,抑制瞬态突变电压,可行吗?这样改的话,方便点。

网友K:
引用 楼主:
确实发回来的产品,D1基本上都坏了(不亮),D2有些也坏了(暗亮两端上直流电2V正向电流大有30mA),D3却都 ...

这样看来是反压损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如果接零线被Boss否决、并10uF不方便,加TVS可能有效果,注意不要变成了新的易损件。
  在 LED 旁 并联0805封装的10uF,比较难改?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样看来是反压损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如果接零线被Boss否决、并10uF不方便,加TVS可能有效果,注意不要 ...

是的,没有空间了,又不能直接并在LED的上面,呵呵。
要么用直插件,工作量有点大了,做做实验倒可以的。
另外还想问下,如果反向并联个4007,或者其他反应快点的,应该效果一样的吧?

网友K:
引用 楼主:
是的,没有空间了,又不能直接并在LED的上面,呵呵。
要么用直插件,工作量有点大了,做做实验倒可以的。
...

反向并开关二极管应该是可以的,4007响应速度不一定来得及。
你能反向并4007,怎么就不能并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K:
反向并开关二极管应该是可以的,4007响应速度不一定来得及。
你能反向并4007,怎么就不能并电容??? ...

没有只是问一下这个情况,三个LED灯发光时透过面板薄膜的可视条,模拟条状显示。下面用塑料件隔了三个小暗室(不透光),所以空间小了。
确实要这么改的话,要改板子了。

网友K:
关于生产过程的静电发生途径,没经历过的,想象或分析估计/大概/可能有一点难度。

网友Q:
电阻要大一点

网友R:
贴片LED过回流焊需要严格遵循LED厂家给的温度曲线,蓝色的还好说,高亮黄色和翠绿色很容易烫坏留下隐患。
我有批产品出过这样的问题,同一批的贴片LED料,黄绿蓝都有,几百台设备现场使用一段时间后,手工焊的没有任何问题,回流焊的那批故障率很高,黄色的几乎坏了30%,绿色也坏了不少,蓝色的只坏了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R:
贴片LED过回流焊需要严格遵循LED厂家给的温度曲线,蓝色的还好说,高亮黄色和翠绿色很容易烫坏留下隐患。
...

去加工的时候确实没在这方面考虑。也没有100%老化,看来这点也有隐患的。谢谢版主提醒!

网友S:
电路怪怪的

网友T:
楼主,各位斑斑都给出明确建议了,你何妨不试试?!!

网友U:
LED上并一个稳压管,比如3.9v稳压管

网友V:
一般led的反向击穿电压只有6v你自己想吧。。

网友W:
引用 网友V:
一般led的反向击穿电压只有0.6v你自己想吧。。

这个参数来自哪里?有LED规格书吗?

网友X:
事先没有计算过?

网友Y:
引用 网友C:
电阻太小了...

+1
电阻要加到100K以上试一下,,

网友Z:
主要问题在于你马达引起的,你用示波器看看马达启动瞬间的波形,就知道了。

网友AA:
不要按220V算,要按峰值电压算

网友AB:
每个发光管的两端并上一个电阻,阻值----先用一个可调电阻--由暗逐渐向亮调节,刚好‘满’亮测一下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V:
一般led的反向击穿电压只有0.6v你自己想吧。。

反向击穿电压这么小吗?LED的规格书里好像找不到这一项?

网友V:
引用 网友W:
这个参数来自哪里?有LED规格书吗?

具体怎么来的忘了反正你可以用可调电源试试
led反向击穿电压很低不然阻容降压不需要2个led

网友W:
引用 网友V:
具体怎么来的忘了反正你可以用可调电源试试
led反向击穿电压很低不然阻容降压不需要2个led
...

看看55楼的贴图就明白0.6V这么低的电压太离谱了,没有经过头脑就随便发这样的信息容易误导别人。

网友W:
引用 楼主:
反向击穿电压这么小吗?LED的规格书里好像找不到这一项?

    我理解的反向击穿电压就是VR,因此比较反感很多LED厂家包括亿光这样品牌的规格书也是标称5V,按照规格书定义VR是属于极限值Absolute Maximum Ratings,按照一般电子行业通常规定超过极限值范围损坏供应商和厂家是不负责任的。
    一般设计电路还要考虑安全使用一般要留裕量,也就是严格来说应该要保证LED反向电压低于5V,在5V工作电压(考虑电源电压偏差有时候还超过5V)且直接使用单片机IO口驱动的电路来说达不到要求。

网友V:
引用 网友W:
看看55楼的贴图就明白0.6V这么低的电压太离谱了,没有经过头脑就随便发这样的信息容易误导别人。 ...

多谢指正多大了一个0

网友AC:
加大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W:
我理解的反向击穿电压就是VR,因此比较反感很多LED厂家包括亿光这样品牌的规格书也是标称5V,按照规 ...

谢谢回复,刚百度了下英文,确实VR的定义是反向电压的。
这样如果考虑是反向电压的缘故导致LED坏掉,LED两端加6.8V的TVS管显然就不合适了吧(我打算加一个TVS管在开关公共端和LED灯之间,当选择一个灯亮时等于加了6.8V保护),5V以下的TVS管子有吗?
或者按照我的方法接一个反向的快速二极管呢,也有效果吧?请帮我分析下。。。
各位也许在想这么简单的电路,试试不就都知道了,实在抱歉。
在家里试不出来啊,就是不加任何保护的也能正常工作,拿出去使用就有问题了。
所以想加些保护措施,老化一段时间,再发过去,试用下!

见39L,加反向的开关二极管1N4148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wh6ic指点,我去试下。
有点担心4148的反向峰值电压是75V,这里应用中会超吗?
想想应该不会的,电压正半周的时候通过LED钳位4148的反向电压,负半周(或许是电机关断的反电势)的时候通过4148钳位LED的反向电压!

网友A:
你们计算的是有效值或者直流电压下的电流。
交流电压峰值电流还没有考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