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单正弦波经过多级放大和滤波后出现倍频信号的原因?

楼主(2014-09-01):
问:一个6MHz的单正弦波经过多级放大和滤波环节后,出现倍频信号(在频谱仪上观察)的原因?有人碰到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失真啦

怎么克服,是放大倍数太大了?

网友B:
从此,就有了谐波失真概念

网友C:
原因是你的放大器具有非线性,或者说线性度不够。

网友B:
楼主6楼,要小心应用概念名词,避免产生歧义
正弦波经过非线性元件(如“多级放大”中的BJT等),必然产生一系列n倍频率信号,明显时将被观测得到,例如2次谐波分量
“倍频”是一项技术,模电里是就是通过选频回路主动突出上述某次谐波,如主题描述中,若是输出环节主动滤除6M基频,选出2次谐波12M分量,那就成了2倍频电路了
虽然谐波是必然的,能否观察到就不一定了(视手段),是否满足要求也不一定(视需求)

楼主:
感谢各位,的确是信号失真,降低放大倍数后输出信号回归为正弦信号,倍频消失。分数给2#,他最先提的。

网友B:
还“倍频”啊,难不成本来就是个2倍频电路?

网友D:
看看示波器是不是失真了,就算没有明显失真谐波也是有的。如果你输出端加电感电容谐振的话更加明显可以看出倍频。前提是谐振的频率是倍频的频率

网友E:
失真总是有的,过大的话,要找原因,看是不是某一级削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