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单片机串口引脚直接连接问题

楼主(2014-09-01):
如果以一主多从的方式串口连接,之间不加任何驱动和转换,就是说一个TXD直接连多个RXD,一个RXD直接连多个TXD,之间能有多少个节点,能行吗?不考虑任何阻塞和竞争问题。

网友A:
距离近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距离近是可以的

同一块板,距离不超过10cm,可以吗?节点多少如何考虑?之间要加点什么吗?

网友B:
只要硬件不冲突,多少跟扇出系数相关。

网友A:
能带多少节点,取决于配置成外设时IO的输出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硬件不冲突,多少跟扇出系数相关。

扇出系数怎样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带多少节点,取决于配置成外设时IO的输出能力

照这么说,上拉电阻能不能增加节点

网友C:
都说距离近点就好。远了就有问题。到底多远只有你自己试了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