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有个窗口看门狗的问题想问一下

楼主(2014-09-01):
看手册上说有两种情况会复位:一、计数器小于0x40;二、在窗口外设置计数器。
现在我用想看看在窗口内进行喂狗的效果。所以用定时器中断在窗口内进行喂狗,程序如下:
#include "stm32f10x.h"

#define LED_OFF GPIO_SetBits(GPIOF, GPIO_Pin_7);
#define LED_ON GPIO_ResetBits(GPIOF, GPIO_Pin_7);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WWDG_Configuration(void);
void Timer_Configuration(void);
void  Delay(u32);

int main(void)
{
        RCC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WWDG_Configuration();
    NVIC_Configuration();
        Timer_Configuration();
        LED_ON;                                          //开启LED灯,提示复位
        Delay(100);
        LED_OFF;                                  //关闭LED灯,提示复位结束
    TIM_Cmd(TIM1, ENABLE);
        while(1)
        {

        }
}

void WWDG_IRQHandler(void)          //窗口看门狗中断服务程序,设置计数器的值
{
  WWDG_ClearFlag();
  WWDG_SetCounter(0x43);
}

void TIM1_UP_IRQHandler(void)                                   //定时器中断服务程序,设置窗口看门狗计数器的值
{
   WWDG_SetCounter(0x43);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1, TIM_IT_Update);
}

/*******************************************************************************
* Function Name  : RCC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the different system clocks.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 Enable Prefetch Buffer 设置预取缓冲器可以提高CPU的执行速度*/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 Flash 2 wait state */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 RCC system reset(for debug purpose) */
    RCC_DeInit();

    /* Enable HSE */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 Wait till HSE is ready */
    while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HSERDY) == RESET);
    //也可以用:while (!(RCC_WaitForHSEStartUp()== SUCCESS));

    /* HCLK = SYSCLK */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 PCLK2 = HCLK */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 PCLK1 = HCLK/2 */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 PLLCLK = 8MHz * 9 = 72 MHz */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 Enable PLL */
    RCC_PLLCmd(ENABLE);

    /* Wait till PLL is ready */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Enable GPIOB clocks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RCC_APB2Periph_GPIOF|RCC_APB2Periph_TIM1 , ENABLE);// 使能APB2外设GPIOB时钟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WWDG, ENABLE);
}

/*******************************************************************************
* Function Name  : GPIO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s the different GPIO ports.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选择PX.10/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管脚频率为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模式为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F,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的配置设置,包括管脚、模式和频率

void WWDG_Configuration(void)                                          //窗口看门狗初始化程序
{
  WWDG_SetPrescaler(WWDG_Prescaler_8);
  WWDG_SetWindowValue(0x70);
  WWDG_Enable(0x43);
  WWDG_ClearFlag();
  WWDG_EnableIT();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定时器和窗口看门狗中断的中断优先级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WWDG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TIM1_UP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Delay(u32  dly)
{  u16  i;

   for(; dly>0; dly--)
      for(i=0; i<600; i++);
}

void Timer_Configuration(void)                                                                                //定时器初始化程序,设置为很短的时间进入中断,然后进行喂狗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Init(&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  // No prescaling ,可以改变编码器计数对于脉冲输入个数的倍数。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999;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1,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ClearFlag(TIM1, TIM_FLAG_Update);
  TIM_ITConfig(TIM1, TIM_IT_Update, ENABLE);
  //Reset counter

             TIM_Cmd(TIM1, DISABLE);

}
程序运行结果是:LED灯始终在亮,应该是一直在复位。设置的计数器的值都是在窗口内,为什么还会复位呢?

网友A:
那你设置一个值在窗口外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设置一个值在窗口外看看;

试过了,也是一样,一直在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