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二极管漏电流问题

楼主(2014-09-01):
(无正文)

网友A:
用高压管就是,根据你要的电流选择。

网友B:
漏电流小,压降大。

网友C:
也许碳化硅二极管有这个性能?非常小就不敢保证了,好像是150度时漏电流增加10倍的样子。

网友D:
bav199漏电流就挺小的

网友E:
碳化硅成本较高,如果楼主可以接受也不成问题。很多国际品牌二极管,漏电流都很小,楼主可以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