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 ADC和DMA 问题

楼主(2014-09-01):
使用stm32f103单片机AD双通道采集和DMA部分,DMA采集数据保存不完整,如果是采集40个数据,DMA只能采集20个数据。代码如下:求高手帮忙
void GPIO_MainInit()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C,&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ADC12_Init()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DMA_De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ADC1->DR));  //外设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ADCValue); //内存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dma传输方向单向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20; //设置DMA在传输时缓冲区的长度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isable设置DMA的外设递增模式,一个外设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isableEnable设置DMA的内存递增模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Half外设数据字长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HalfWord内存数据字长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Normal设置DMA的传输模式:连续不断的循环模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设置DMA的优先级别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设置DMA的2个memory中的变量互相访问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

  //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
   DMA_ITConfig(DMA1_Channel1,DMA_IT_TC,ENABLE); //传输结束中断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
  ADC_DeInit(ADC1);
  ADC_InitStruct.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 //独立工作模式
  ADC_InitStruct.ADC_ScanConvMode =  ENABLE;//ENABLE多通道   DISABLE扫描单通道
  ADC_InitStruct.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ADC_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 //转换工作在单次模式
  ADC_InitStruct.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转换由软件而不是外部触发启动
  ADC_InitStruct.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数据右对齐
  ADC_InitStruct.ADC_NbrOfChannel = 2 ;//1个ADC通道
  ADC_Init(ADC1,&ADC_InitStruct);
  /*使能ADC1,ADC_13通道,采样顺序1,采样时间71.5周期ADC_SampleTime_71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 ADC_Channel_13 , 2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 ADC_Channel_14 , 1 ,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使能DMA*/

  ADC_DMACmd(ADC1,ENABLE);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重置指定的ADC1的校准寄存器  初始化校准寄存器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初始化校准寄存器已完成 获取ADC1重置校准寄存器状态,直到校准寄存器重设完成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开始指定ADC的校准状态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获取ADC1校准程序,直到校准完成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ENABLE);//使能ADC1的软件转换启动功能
  ADC_Cmd(ADC1,ENABLE);
}
void DMA_NVIC(void)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Enable the dma Interrupts liang
  // clear IT flag first
// DMA_ClearFlag(DMA1_FLAG_TC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DMA1_Channel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DMA1_Channel1_IRQHandler()
{
  int16 dma_adc13 ;
  int16 dma_adc14 ;
  DMA_ClearITPendingBit(DMA1_IT_TC1);
  DMA_ClearFlag(DMA1_FLAG_TC1);
}
IAR查看变量ADCValue[],发现只有10个数据,求高手~~~

网友A:
单通道或采样速度慢的时候可以吗

网友B:
获取ADC1校准程序,直到校准完成的那段程序不是很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通道或采样速度慢的时候可以吗

不使用DMA模式可以实现,单通道也可以实现,就是双通道的时候不好使,而且ADCValue里保存的数值也有问题,超过了16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获取ADC1校准程序,直到校准完成的那段程序不是很懂啊

那段程序是写ADC的时候看书上例程那样写的就加进去了,单独使用ADC没有问题

网友B(2014-10-12):
引用 楼主:
那段程序是写ADC的时候看书上例程那样写的就加进去了,单独使用ADC没有问题 ...

好的,多谢讲解。。

网友C:
看看这条语句: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ADCValue); //内存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