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
问一下编码器差分信号如何转成单端信号?

楼主(2014-09-01):
如题,编码器过来5V差分,频率最高在1M以上,转成单端给MCU(3.3V)。
编码器和MCU之间是没有共地的。之前用AM26LV32来转,但AM26LV32输出端高低电位不稳定(比如有时低电位接近0V,有时有超过1V等等),且毛刺很多,毛刺多可能是编码器过来的信号本身毛刺就比较多的缘故,但高低电平电压不稳,初步怀疑可能是两者不共地所致。
另外,因为需要转的差分信号比较多,所以成本也是要考虑的。

网友A:
地还是共吧,我记得以前用的也是31和32。你可以查查我的,4轴运动控制芯片方面的资料,有参考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还是共吧,我记得以前用的也是31和32。你可以查查我的,4轴运动控制芯片方面的资料,有参考图的。 ...

不选择共地是怕引入干扰到MCU端,所以这里特意强调了一下。

网友B:
好像有专用的集成芯片来完成类似的功能,我们实验室用的是SN75LBC175A,可以把差分信号转换为单端信号,但是不知道频率和幅值符不符合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