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精度电容

楼主(2014-09-01):
电容最大的精度可以做到多少?

网友A:
有精度高的电容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0.5%

有这么高精度的电容?可以推荐一下厂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精度高的电容买吧

一般的都是10%,20%精度,有高精度的电容厂家吗?推荐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般的都是10%,20%精度,有高精度的电容厂家吗?推荐一下。

淘宝有标5%的。看你觉得信不信他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这么高精度的电容?可以推荐一下厂家吗?

http://csjinmi.com/pcarticledetail.html?object_id=2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有标5%的。看你觉得信不信他了。

淘宝的东西质量不一定能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csjinmi.com/pcarticledetail.html?object_id=23

感谢xmar,我看看去。

网友C:
成本允许的话,到这里: mouser.com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成本允许的话,到这里: mouser.com

这个网站不怎么样啊。搜不到0.5%偏差的电容。看下图:

学会一招,这个点评似乎作者是难以回复的。 俺在mouser这个网站上找几十个0.5%的精密电容 11L想找的50V的精密电容在他推荐的地方也是找不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成本允许的话,到这里: mouser.com

:victory:看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网站不怎么样啊。搜不到0.5%偏差的电容。看下图:

对呀,选不了。

网友C:
操作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