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稳压方式

楼主(2014-09-01):
我想问问这个图是12V分别转换成9V跟5V,现在是并联式稳压,5V跟9V稳压管输入都是12V的,这样接有问题吗?假如我5V稳压管输入端接9V哪边有问题吗?就是串联式稳压?9V电流200mA,5V,只是给单片机供电的!

网友A:
应该是没有问题,还有你的9V带的负载重不,不重可以,重的话,可能通电会引起单片机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没有问题,还有你的9V带的负载重不,不重可以,重的话,可能通电会引起单片机复位 ...

不重才150MA左右!

网友A:
你要考虑你的稳压管是多大电流的,500MA没有问题,200MA的话,我建议还是按图纸来

网友B:
没问题的。做过并联和串联的说。7805一般电流是500MA的样子输入的话不大。如果串联就算7812还要接其他供电的只要电流不大都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C:
首先说,楼主用的78系列稳压电路不论怎么接都是串联稳压而不是什么并联稳压。7805是否可以接在7809后面,要看5V和9V通路的电流,根据电流可以计算出稳压器的功耗,哪种连法的功耗低就用哪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说,楼主用的78系列稳压电路不论怎么接都是串联稳压而不是什么并联稳压。7805是否可以接在7809后面,要 ...

哦哦,谢谢,就是怎么接影响都不大,我看到些电路单片顶哪边5V是用个二极管隔开的,这样应该有于单片机突然失电而复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说,楼主用的78系列稳压电路不论怎么接都是串联稳压而不是什么并联稳压。7805是否可以接在7809后面,要 ...

但是我用的是三端稳压管就不需要这个二极管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哦,谢谢,就是怎么接影响都不大,我看到些电路单片顶哪边5V是用个二极管隔开的,这样应该有于单片机突 ...

是否需要二极管得看系统的要求,无法一概而论。

网友D:
LZ这个术语用的,串联稳压和并联稳压,指的是稳压电路的方式,三端稳压都是串联稳压电路。

你的意思无非是7809和7805采用共输入并联电路方式,还是串联电路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这个术语用的,串联稳压和并联稳压,指的是稳压电路的方式,三端稳压都是串联稳压电路。

你的意思无非是 ...

对啊,你太了解我啦:handsh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