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2波形怎么会是这样??

楼主:
首先上传原理图,
我的串口连接的是9、10脚  232电平端的7到13 、8到14。我在测试发送时,从7(13)脚量到的波形是这样:

然后从12脚量到的TTL电平就变成了这样: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啊   开始用的是MAX3232,后来换成了SIPEX的还是这样 我怎么也想不通 求指点!!!@chunyang

楼主(2014-09-01):
是电路的地被影响了么??

楼主:
那个波形放大后是这样的:
  不明白是什么导致的。。。。而且高电平只有2V左右

网友A:
测试方法的问题。232接口芯片所用的电压变换器是电荷泵,本身的开关噪声较大,但不至于如楼主图中那么明显,应该是楼主在测试时将示波器的输入阻抗设置的过大且地线夹的位置也不够合理所致。另外要注意的是,电荷泵的储能电容容量要合适,必须严格遵照器件手册所载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方法的问题。232接口芯片所用的电压变换器是电荷泵,本身的开关噪声较大,但不至于如楼主图中那么明显 ...

谢谢chunyang斑竹的回答 ,我再试试别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