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的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9-01):
这种不好测量,要先把波形调整到合适的形状再测量...

网友B:
示波器调出时间的那2跟轴可以看看。怎么波形会这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不好测量,要先把波形调整到合适的形状再测量...

那就是说测量波形时必须调到标准的矩形波再测量呗?
我的示波器时间基础调得大些抓到的数据多些,但是当要分析脉冲宽度时,把时间基准调小后就成这样的波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说测量波形时必须调到标准的矩形波再测量呗?
我的示波器时间基础调得大些抓到的数据多些,但是当 ...

示波器不太给力...

网友C:
参见我在你另一个帖子中的回复。主要是示波器比较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