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碰到DSP28335上面,芯片停止工作,如何能克服这个问题?

楼主(2014-09-01):
我买了个开发板,是TMS320F28335 ,晶振是30M 无源晶振。一般是能正常运行的,没什么问题,但是手要是触碰到DSP芯片上的话,就会停止工作,必须复位才能重新运行。

另外:DSP芯片正常工作时好热啊,这正常吗?

========================
昨天我在ADC0口接地,仿真监控变量能达到0, 后来用5V分压给ADC0的时候,不小心调到了5V,后来ADC0接地只能达到80左右,接其他电压值也不准确了。是不是坏了啊?

我是初学DSP的

网友A:
芯片发热这个有可能是其他原因    比如程序较大   运行速度高 等原因
如果你的工程很小   一般不会出现很热的情况
还要考虑你的工程的具体功能  有没有给28335灌流或者28335输出电流较大
这样发热就正常了
关于你说的手一摸就停止运行  这个肯定是有问题    应该是电源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发热这个有可能是其他原因    比如程序较大   运行速度高 等原因
如果你的工程很小   一般不会出现很热 ...

你好,程序只是简单的学习例程,比如让LED亮灭,ADC采样这样的, 运行速度是150M

卖家说手有电容,晶振又是30M,一摸就停止是正常的。

我是第一次玩DSP28335,所以也不知道是如何

网友B:
工作时发热应该没有多大问题,你可以再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程序只是简单的学习例程,比如让LED亮灭,ADC采样这样的, 运行速度是150M

卖家说手有电容,晶振 ...

哪个卖家    回答这么不专业    说手有静电还能理解
28335难道有这么脆弱   肯定是他们的板子有问题

网友C:
看看XCLKIN的引脚是否悬空的?假如是悬空,把该脚接地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程序只是简单的学习例程,比如让LED亮灭,ADC采样这样的, 运行速度是150M

卖家说手有电容,晶振 ...

我设计的开发板 经常摸 感觉热不热也没有遇到你这样的情况,温度呢?,如果烫手指的话(就是热的你三四秒中之后你不想再继续碰它),那就有问题,如果温度你手指能够接受 那就没什么问题,发热正常

网友E:
应该是手摸这个过程中电源部分出现问题了吧?!

网友F:
别用手,用别的东西碰一下试试,看看是否现象一样,说不定就是焊接问题

网友G:
我认为应该是焊接问题

网友H:
看一些高阻输入脚 特别是特殊功能脚是否有悬空
如EMU0  EMU1

网友A:
综合楼上的    楼主你试试   找到原因了  给大家分享

网友I(2015-01-18):
最近学习DSP28335,新买的开发板。也是这个问题。有时候手还没碰到芯片,程序已经停了,但是晶振没停,ePWM输出也没停
分析原因最可能是人体静电对板子有影响,使程序跑飞了。和板子的抗干扰能力有关吧。我同学把晶振的一边电容增加到44PF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I:
最近学习DSP28335,新买的开发板。也是这个问题。有时候手还没碰到芯片,程序已经停了,但是晶振没停,ePWM ...

你的效果是不是这样    连接仿真器  下载程序并跑起来了
然后CCS检测断开了   但是程序还在RAM中跑
PWM波还是正常输出  这只能说明仿真器和目标板断开了
触摸导致仿真器断开了
可能是板子整体设计的问题   是复位?是晶振?是电源?带来的就说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