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教stm32上面的印字

楼主(2014-09-01):
本人现在使用STM32F103VET6。之前使用的芯片,程序运行都没有问题,后面新来了一批有问题。好像是读写flash就会硬件错误。
之前用的印字:
HPAAP 93
KOR HP 239
现在用的:
22D9N 93
MLT 22 428
No2
请问这些资料要从哪里看?我芯片资料上都没有找到。新的芯片用的有问题,有没有谁知道,谢谢啊,很急啊

网友A:
HPAAP 93    trace code      出自量问题,返回回去做FA要用,用来跟踪产线的。
KOR HP 239  封装地韩国  封装时间,12年39周

现在用的:
22D9N 93      trace code
MLT 22 428    封装地马耳他? 生产时间,14年28周
No2           这个我不知道,以前没见过。

没啥特别区别啊?你讲的“好像是读写flash就会硬件错误”能不能讲清楚点,解决问题,没“好像”这个说法啊?

网友B:
换成最新的st库,写段程序测试下大概啥问题。也有可能芯片假货

网友C:
不是很懂,不过应该与st库有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HPAAP 93    trace code      出自量问题,返回回去做FA要用,用来跟踪产线的。
KOR HP 239  封装地韩国   ...

谢谢帮主,我对新版就烧写读写FLASH程序(对一块内存区域读写)就会硬件错误,而烧到旧版就没有问题。我搞不懂什么原因。固件使用的是lib3.5函数库,读写方式也是按照官方给的例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成最新的st库,写段程序测试下大概啥问题。也有可能芯片假货

不知道是不是假货现在,现在准备把旧版芯片焊接到新版上去试试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帮主,我对新版就烧写读写FLASH程序(对一块内存区域读写)就会硬件错误,而烧到旧版就没有问题。我 ...

你怎么调试的,如何遇到硬件错误,报错具体是什么?

没有看到有这方面的勘误表,你的描述也不是非常清楚,没法给你具体的思路。
就这一片出这个问题吗?还是这一个批次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D(2014-12-22):
lz是怎么解决的?我现在也遇到类似问题。烧录到mlt批次的就不正常,换旧芯片就正常。

网友E:
lz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F:
找代理买芯片喽,你这样还好,你要是量产找别人代烧然后都出问题就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