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内部flash保存数据

楼主(2014-09-01):
如何才能将保存在flash里的数据在重新烧录代码时不被擦除?有知道怎么解决的大侠吗?

网友A:
貌似没有办法吧。用EEPROM

网友B:
如果芯片已经加密过,则没有办法。
如果没有加密并且知道地址的话,先把FLASH中间的数据读出,导入HEX时避开要保留的空间,然后再次烧入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