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always中的if语句判断出问题

楼主(2014-09-01):
今天写了一段Verilog代码 但是仿真的时候总是得不到我想要的结果 ,后来发现是always中的if语句判断出问题
下面是我的代码片段:
                               if (onesDetected == 1)
                                begin
                                        tmp_reg[4:0] <=  {1'b0, tmp_reg[4:1]};
                                end

                                // 若没有检测到连续的1 就直接把缓冲区的数据右移动
                                else
                                begin
                                        tmp_reg <= {1'b0, tmp_reg[15:1]};
                                        counter <= counter + 4'b0001;
                                end
                                //移动一个字节后重新装载数据
                                if (counter == 4'b1000)
                                begin
                                        counter <= 0;
                                        flag <= 1;
                                        inProgress_i <= 0;
                                        tmp_reg[15:8] <= data_reg;  //传输开始先要移动两个字节的0 才开始正式的传输有效的的帧
                                end

我现在要的效果是,当counter=7的周期里面,若 if (onesDetected == 1) 成立 则counter 保持为7,若 if (onesDetected == 1)不成立时counter则变为零。但是我上面的代码做不到这一点
主要是由于counter是采用非阻塞赋值造成counter=7的周期结束时,若 if (onesDetected == 1)不成立 ,counter的值变成了 8.但是if (counter == 4'b1000)的判断还是按照counter= 7来进行的则counter无法再counter=7周期结束时
变为0,最后 我将counter <= counter + 4'b0001这条语句改为阻塞性赋值 counter = counter + 4'b0001;就可以达到我想要的结果,但是在看Verilog的书籍时 都会提出在always的时序逻辑中不要用阻塞性赋值 所以觉得这个解决办法
有些不妥。希望哪位大神给出一个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A:
帮顶!排版太难看了

网友B:
逻辑好混乱...

网友C:
两个if语句应嵌套使用

楼主:
怎么感觉嵌入使用也不会有效果的  非阻塞赋值都是在一个周期结束时 同时赋值 所以每一个判断语句的效果都会延时一个周期,我现在要的效果是只要判断语句中的变量的值发生了改变 就要立刻以改变后的值 作为判断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if语句应嵌套使用

感谢 ,嵌入使用的确可以 !

网友D:
讨论阻塞不阻塞,起码把你的时钟信号给出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