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STC样片收到,搭个试验板试试。

楼主(2014-09-01):
8月27日收到了STC的样片,22元的快递费真TMD贵。正好月底,一大堆的总结要写,生产会要开,一直没功夫测试。这个双体日才开始搭板子,基本想法是搭个双芯片的板子,一块stc15w408as,一块iap15w4k61s4,一主一从测试各种通信线路。本来还想弄块stm8f103的片子上去,做成三芯试验板,但板上空间不够了,只好做罢。主要模块已经焊完,还剩一些外围的ADC测试、液晶、PWM转换没有焊,等有空了再慢慢补上。焊完了一上电,跑个流水灯就发现管脚的初始状态不对,有些管脚默认是高阻状态。俺没看到手册上的提示,以为是板子焊错了,拆腾了半天,把所有引脚都补焊了一遍,结果最后确认是芯片本身设计的问题。看书不认真,苦果猛劲吞,不说那么多了,上片子,呵呵。

网友A:
按我的习惯,不管用什么MCU,要用到哪个功能,哪个IO,都初始化一遍,直接无视默认,避免走弯路。还有注意清RAM,因为基本所有MCU在RESET后RAM都是随机的。
各家的MCU,RESET后默认的都不太一样,所以我都初始化,不管时位、8位、16位、32位的MCU。

楼主:
关键是刚焊完板子,随手写了个流水灯试一下板子是否焊对了,结果一跑有几个灯不亮,压根就没往管脚模式不对上想。另外感觉STC在设计上缺乏一些基本的设计规范,有些问题似乎总是重复出现,比如比较器的下降沿中断,200系列A版时就有这个问题,现在W4系列又出现了,其它的象外部中断无效,串口唤醒无效等问题也是在几个不同系列里重复的出现,感觉好象每次新设计个片子就会把以前出现过的问题重现一遍。

网友B:
有没用赛元MCU搭过板子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用赛元MCU搭过板子玩?

没搭过,俺没用过几种片子,呵呵。

网友A:
这两天洞洞板搭了个STC15W4K60S4读SD卡播放WAV的程序,跑33MHZ播放立体声能上到32K采样,不错。
因为STC15W4K60S4有3840字节的XDATA,所以SD卡放缓冲就比较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天洞洞板搭了个STC15W4K60S4读SD卡播放WAV的程序,跑33MHZ播放立体声能上到32K采样,不错。
因为STC15W ...

方便的话放个例程,大家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用赛元MCU搭过板子玩?

看了看你们的网站,资料好像不多,不过片子的功能倒是挺丰富,没有可以串口直接下载的片子吗?都要专用编程器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没用赛元MCU搭过板子玩?

Y要不你寄几个给我玩玩呗 正好开学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按我的习惯,不管用什么MCU,要用到哪个功能,哪个IO,都初始化一遍,直接无视默认,避免走弯路。还有注意 ...

好习惯,赞一个

网友E:
用洞洞板做这个的,还是第一次见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洞洞板做这个的,还是第一次见

这个不少见吧,好多人都是用洞洞板搭实验样板的,必竟原型试验就刻板子在以前不是那么方便的。

网友F:
我们上学的时候也用洞洞板做实验

楼主:
洞洞板是个好东西,便宜,快捷,业余电子的最爱。缺点就是布线受限,飞线多,牢固性差,而且在元件贴片化后,对付贴片ic比较困难。不知有哪些聪明人能设计出可方便处理贴片的洞洞板替代品。

网友E:
主要是飞线太多,不好处理,我一般都是用洞洞板搭一些简单的电路

网友G(2015-04-28):
楼主,可不可以发个iap15w4k61s4的数据手册啊~~~1529404670@qq.com  谢谢

网友H:
感觉现在申请样片好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