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求指导

楼主(2014-09-01):
28V AC---48V AC之间变换怎么转换到24V AC

网友A:
如果24Vac消耗不大,可以加一个电阻限流,然后加双向TVS之类限压;
如果在能接受的范围内,可以加类似汽油机发电机配套的电子限压器,有足够的散热途径就行;
消耗再大些,可以尝试 AC -> DC -> AC 的电子变换方案;或者直接的 AC -> AC 的电子变换方案;甚至 交流同步电动机 带 交流发电机的方案。
看你的需求和可以承受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