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电流输出DC-DC芯片

楼主(2014-09-01):
大家好!输入是16~19v,输出16v/22A的DC-DC芯片有吗?

网友A:
用UC3842做成BUCK-BOOST,正输入负输出,或者负输入正输出,做这个功率完全不成问题

网友B:
调节反馈 可以满足16V
MOS 电感 取样电阻 自己看型号 换满足你电流的
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