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
原理图看不懂,求大神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4-09-01):
尤其是电路复杂的,

网友A:
有空多看看模拟电路的书;对于看不懂的电路,网上找资料,或对这书本及运放应用方面的电路,一般都能找到对应的注释或电路相近的原型。有问题的电路也可以拿出来讨论

网友B:
不懂就贴出来问啊

网友C:
《模电》和《电路》两本书。可以重新看看

网友D:
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高人:lol

网友F:
模数电。高频。另外多看看芯片的资料以及放大器之类的指标和书。**之后必有成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空多看看模拟电路的书;对于看不懂的电路,网上找资料,或对这书本及运放应用方面的电路,一般都能找到对 ...

恩恩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电》和《电路》两本书。可以重新看看

就是是懂非懂的感觉,我知道这是最不好的状态,我也知道吧基础学好,可是一到实际应用的电路原理就蒙圈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就是是懂非懂的感觉,我知道这是最不好的状态,我也知道吧基础学好,可是一到实际应用的电路原理就蒙圈了 ...

是这样的,书上的和实际电路有很大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这样的,书上的和实际电路有很大差异。

嗯嗯,努力吧

网友H:
建议上网查查一些典型电路,比如,线性稳压电压电源电路,开关电源电路,三极管的常规用法,比较器,放大器等,对照说明一般应该可以看懂,看多了,你就可以看懂甚至设计电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