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关于升压芯片CL6201的功率问题

楼主(2014-09-01):
C:/Users/karo/Desktop/捕获.PNG

测得的数据是,输出电压8.6V左右,电流约220mA,现在的功率才3W不到,加上充电器的功率才3.3W。我想请问,像这种升压芯片,如何让输出功率更高,需要LED上的功率有4W左右,3脚是FB(反馈),我尝试接在out- 上也一样的结果 ,我该如何实现呢,请各位大大们多多指点。在此不胜感激。。。
是L和C的取值决定吗? 或者FB反馈方面能不能想点办法?
太感谢了大大们。。。。。。请帮忙解决功率问题。en脚一直加高电平(2.8V)。
OUT+ out- ,是接的三串 三并的LED。共9个LED

网友A:
你将R5:0.5R更换成0.2R电阻,就好了。IC资料上的FB脚电压0.104V,输出电流的大小取决于R5的阻值。R5=0.104/Io

楼主:
是啊,这样效果不大。。

网友B:
FB和GND接在一起没有问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FB和GND接在一起没有问题么?

没有,照样工作,功率一样的。我想给FB整个O电位,应该能最大化输出功率了吗? 结果还是只有3.4w
有木有升压芯片推荐一款? 输出是驱动三只LED串联的额,要求9v 500mA以上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将R5:0.5R更换成0.2R电阻,就好了。IC资料上的FB脚电压0.104V,输出电流的大小取决于R5的阻值。R5=0.104/ ...

在这个芯片上,你这个不成立的。我估计应该是芯片限制了最大输出功率吧?电流就200多mA

网友C(2014-11-09):
哥们你好,我最近也有做这方面的升压驱动LED灯的产品,有时间大家可以一起交流下。我的QQ3098821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