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电容能否阻止几uV~几百uV的直流通过?

楼主(2014-09-01):
(无正文)

网友A:
比“几uV~几百uV的直流电压”大得多的电压都可以“阻止”,这么小的电压当然更可以“阻止”。

然须注意,“隔直通交”是非常简略非常粗糙的说法,电路应用中必须考虑到元器件的非理想特性。

网友B:
如何评价?在电路中要有一个指标,比如%
诸如衰减99.99%,可以是残留0.001%,也可以是信号比值
这个指标可以是电路的具体要求,有时是经验认识,可粗可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几uV~几百uV的直流电压”大得多的电压都可以“阻止”,这么小的电压当然更可以“阻止”。

然须注意, ...

maychang,可以帮我分析个电路吗?看图片,假如U1有输入失调,IN+输入为0时,U1 PIN6有20uV的输出,那么C2能阻止这个20uV的电压通过吗?
另外,你说的非理想特性,我想问一下,电容的非理想特性是什么?

楼主:
maychang,忘记发图片,重新发一下。

网友C:
有漏电流理想条件下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maychang,可以帮我分析个电路吗?看图片,假如U1有输入失调,IN+输入为0时,U1 PIN6有20uV的输出,那么C ...

图中C2是电解电容,其漏电流通常是比较大的,后级输入电阻较大,为100k欧,所以若U1输出20uV,R3两端电压并不为零,而是C2漏电阻与R3分压。具体分到多少,那要看你的C2质量如何。
早期的电解电容,即使是充份放电后又放置足够长的时间,再测量该电容两端电压,也不是零,而是一个相对比较小的值。这是因为电解电容是有极性电容,内部含电解质。这种电容,当然谈不到“阻止”微小的直流电压。
电容的非理想特性,包括
吸附:即电容充电并放置较长时间,经充份放电到两端电压为零,再放置一段时间,电容两端又会出现与充电时方向相同的电压。这是介质分子极化所致。纸介电容此现像较强,有机薄膜电容较弱。
漏电:这不用多说。
非线性:介质的介电常数并非常数,而是随介质中电场强度而变化。
温度系数:电容量随温度变化而变化。
介质损失:等效于电容与一支电阻串联。此电阻在电流(交流)通过时会发热。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中C2是电解电容,其漏电流通常是比较大的,后级输入电阻较大,为100k欧,所以若U1输出20uV,R3两端电压 ...

版主就是牛,对电容都这么了解....
另外C2不是电解电容,用的是钽电容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就是牛,对电容都这么了解....
另外C2不是电解电容,用的是钽电容来的。 ...

钽电容是电解电容的一种。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就是牛,对电容都这么了解....
另外C2不是电解电容,用的是钽电容来的。 ...

关于电容器,老tyw的“新年大书包”里面有一本,讲得相当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电容器,老tyw的“新年大书包”里面有一本,讲得相当详细。

好的,有时间看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