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拥有线性稳压器特性的下一代DC/DC转换器

楼主(2014-09-01):
  今天的手机不断向小型化和薄型化发展。这点毫不奇怪,技术尺寸方面的多数进展是一个关键问题,可以决定产品开发的**。由于移动器件的尺寸不断变小,元件尺寸和元件数量也必须如此。随着每个元件周围的空间缩小,元件的布置变得更加重要。干扰与“低噪声安置”成为工程师工作的一部分。小于0.6mm的元件现已成为标准要求。但是,有一些限制因素正在制约这种尺寸缩小的趋势。第一个因素是手机每增加一个新特点,其功耗也要相应增加。最明显的例子是,10年前显示屏的功耗不到50mW,今天已上升到150mW-200mW,预计几年后将上升到3-500mW。此外,还有多媒体处理器、相机模块、电视调谐器等等,很容易看到为什么手机的功耗不断增加。不幸的是,电池技术跟不上这种需求的步伐。锂离子能量密度只增长了一倍,从100Whr/Kg左右上升到了 200Whr/kg左右,而手机功耗却增长了三倍。即使考虑到了密度方面的改善,今天普通电池的尺寸与前几年一样,甚至比前几年还大,而通话时间和待机时间却变短了。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容易看出电源管理在今天的移动产品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楼主:
 电源管理器件的类型

  作为一个例子,让我们看看手机的心脏——基带处理器。手机中的基带处理器传统上利用低压降线性稳压器( LDO)供电。LDO的优点是在各种条件下的输出噪声偏差都很低,尺寸很小,容易使用,而且不会在电池上产生可能影响其它元件的反射噪声,外部元件较少。 LDO的缺点是其效率通常低于DC-DC转换器,而且效率随着芯片组电压要求的下降而下降,但电池电压保持不变。随着手机功能对于功率的需求不断增加,许多设计师正在采用DC-DC转换器来代替LDO,以提高效率和维持电池寿命。

  DC-DC转换器为设计师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替代方案;它们在广泛的负载范围内具有高效率,LDO在这方面无法与之相比。但是,DC-DC转换器在其它所有方面几乎都逊于LDO,它的尺寸较大,较难使用,需要更多的外部元件,而且产生更多的噪声。最大的外部元件是电感。为了使DC-DC转换器有效地运行,该器件必须以较高的频率开关一个存储元件,通常是一个电感。这个功能必然产生噪声,并使稳压器的尺寸变大。这种“噪声”可以转移到它所供电的器件,也就是基带处理器,从而引起系统问题。它也可能沾染电池,进而导致噪声扩散到手机的每个部位。为了降低这种现象,手机设计师必须增加电容和电感等额外的过滤元件,以隔离和抑制噪声。这将扩大产品尺寸和提高复杂性。同时也需要对电路板的空间进行认真规划,以使敏感区域远离DC-DC转换器,并尽可能在与之隔绝。噪声并不是总可以预测的,而在设计大批量消费产品时,可预测性和对风险采取保守对策是极其重要的。

楼主:
  图1所示为用于手机的LDO及传统的DC-DC转换器之间的差异。

楼主:
  理想的电源管理元件

  从效率角度来看,显然DC-DC转换器是电源管理的未来方向。挑战在于降低DC-DC转换器的尺寸,使之成为象LDO那样的小型、简单、低噪声和便宜器件。要求移动产品小型化的市场力量和需求,将迫使出现这种情况。

  为了搞清楚如何实现这个目标,让我们先看一下构成DC-DC转换器的器件。最大器件是电感。电感是一个开关存储元件,因此不仅尺寸大,而且会产生磁场,从而在电路板设计中引起噪声问题。显然,电感的面积和高度必须缩小,以接近理想的LDO类型的产品。我们再看看DC-DC转换器的功能,以及为什么电感的尺寸需要做得这么大。图2所示为一个非同步降压DC-DC转换器的基本运行。移动DC-DC转换器通常是天生同步的,用MOSFET代替二极管以提高效率。为了便于理解,利用一个非同步降压转换器来介绍运行情况。

楼主:
 开关具有开关两种工作模式,每秒开关的次数就是开关频率。当开关关闭时,能量就被输送到输出负载并存储在电感里面。当开关打开时,存储在电感中的能量被传送到输出。开关的开与关之间的比率被称为负载循环,控制该比率就能控制输出电压。从图2可以看出,电感电流由两部分组成。第一个是DC输出电流,第二个是开关电感引起的电流德耳塔IL。德耳塔IL主要由E=Ldi/dt决定。此处的E是开关关闭时电感上的电压(输入电压减输出电压),di是德耳塔 IL,dt与开关频率成反比。德耳塔IL实际上是个多余部分,它流过输出电容器、二极管并产生噪声,并在开关开通时为开关造成额外的损失。为一个给定的设计选择电感,完全是在德耳塔IL、噪声有损失之间进行平衡。但有一件事是明确的:对于给定的输入与输出电压,开关频率是决定电感值的主要因素。开关频率越高,即dt越低,则电感越小。

楼主:
  不幸的是,提高开关频率会造成很大的负作用。主要是DC-DC转换器的效率会下降。这个理由很简单。开关利用一定的能量来开和关。这部分能量其实是一种损失,因此每秒开关次数越多,能量损失越大,总体效率就越低。控制这种“损失”是提高开关频率的关键。

楼主:
 今天流行的DC-DC转换器针对工作频率为1-3MHz的移动产品。在1Mhz的开关频率下,通常需要使用4.7uH的电感,频率为3-4MHz时电感可以降到1-1.5uH左右。图3所示为电感尺寸与移动产品开关频率的关系。可以看到,为了接近与LDO相当的尺寸,电感需要小于1uH。这样就可以把开关频率设定在6MHz以上。最先进的500mA 0.47uH 电感采用0805外壳尺寸,高度为0.55mm。

楼主:
  从图3可以看出,在开关频率为8MHz时,会令人想到把电感放置在IC封装之中。电感高度目前小于0.6mm。这方面存在一些挑战。

楼主:
  高频开关面临的挑战

  我们前面讲过,与高频开关有关的损耗会增加。图4所示为采用2.2uH电感处于传统的2MHz频率下的DC-DC转换器的损耗,以及采用0.47uH电感频率为8MHz时的损耗。

楼主:
  可以明显看出,在传统的移动DC-DC频率2MHz,开关引起的损耗仅占总体损耗的20%左右。总体损耗约为200mA,是移动器件的典型输出电流。但在 8MHz时,开关损耗会上升到40%以上。降低开关损耗是能够在高频开关的关键,也是能够集成到封装之中的小型电感的前提。

  建议解决方案

  Micrel公司推出了它的第一代“L Free”DC-DC转换器,首款产品是MIC3385。它的开关频率是8MHz,电感集成到3mm x 3mm MLF封装之中。在设计时考虑到降低开关损耗,从而使开关损耗上升导致的效率损失最小。图6所示为MIC3385的简化结构图,图7为实际尺寸。

楼主:
  MIC3385的基本结构是频率恒定的PWM转换器,带有一个并联LDO。在输出负载处于待机时,LDO充当轻负载模式。这种混合式设计提供了极其出色的噪声性能,并使多能够轻松地过渡到高频。

  如前所述,MIC3385经过优化,可以在较高的频率上开关而且电感值较低。图8显示了结构相同的2MHz转换器与8MHz频率的MIC3385的效率。从中可见,在200mA电流上效率只下降4%。这对于显著降低设计的尺寸和复杂性来产,是可以接受的折衷。

楼主:
  如前所述,MIC3385经过优化,可以在较高的频率上开关而且电感值较低。图8显示了结构相同的2MHz转换器与8MHz频率的MIC3385的效率。从中可见,在200mA电流上效率只下降4%。这对于显著降低设计的尺寸和复杂性来产,是可以接受的折衷。

楼主:
 对于高频DC-DC转换来说,除了降低开关损耗以外,还有其它一些挑战。最大的挑战是设计出具有足够高的带宽的控制回路,以使输出电压在快速瞬载下保持稳定,同时仍采用小型陶瓷输出电容器。MIC3385做了这点,它采用了一种获得专利的方法——通过并联LDO获得所需的高带宽。MIC3385的DC- DC转换器和LDO都提供全输出电流,以允许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实现几乎无缝的转变;具有最小的输出电压偏差。图9所示为MIC3385在重负载瞬态条件下的输出电压偏差,并与比较传统的DC-DC方案进行了比较。重负载瞬态条件在移动器件中是常见现象。可以看出,MIC3385 8MHz架构的表现大大优于传统结构,从而为设计稳定性创造了较大的空间。

楼主:
  噪声方面的优点

  DC-DC转换器的电感在运行和开关时产生磁场。设计时必须考虑电感的安置,以避免引起干扰。例如,把电感安置在敏感的音频元件附近,可能引起有害的干扰。把它放置在功率放大器附近,则可能降低器件的灵敏度并导致兼容问题.电感越大,这些问题越难以控制。MIC3385的电感较小,安放位置尽可能接近 DC-DC裸片。这使高频功率回路尽可能地短,与具有外部电感的低频DC-DC相比,降低了EMI噪声。这与直觉有点矛盾,因为一般认为较高的频率会产生较大的噪声。

楼主:
  总结

  结果显示,第一代8MHz开关频率的DC-DC转换器是可行的,提供了一种有益的解决方案,在移动设计中受到欢迎。该设计显示出低噪声、快速瞬态响应和高效率,所有这些优点都使DC-DC转换器更接近LDO解决方案。随着移动设备的功率和尺寸要求继续加强,市场中将出现更多的集成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