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请教如何使用gplay播放视频流

楼主(2014-09-02):
请教下大家:请问如何使用gplay播放视频流/音频流或者网络上的一个视频网站文件?
我测试了好些好像都不可行,播放不出来,是否还需要编译其他的插件源码呢》?

平台:mx6q  bsp:3.0.35_201308xx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是自己设计的板子吗?还有你帖中提到的bsp:3.0.35_201308xx是飞思卡尔的BSP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这里是自己设计的板子吗?还有你帖中提到的bsp:3.0.35_201308xx是飞思卡尔的BSP吗? ...

是飞思卡尔的BSP:L3.0.35_4.1.0_130816_source.tar.gz, 昨晚不记得后面的数字了~~板子是参考飞思卡尔的样品板设计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飞思卡尔的BSP:L3.0.35_4.1.0_130816_source.tar.gz, 昨晚不记得后面的数字了~~板子是参考飞 ...

楼主你好,你想使用gplay播放视频的话,建议你首先安装一下Multimedia Codecs 。

网友A:
在飞思卡尔官网http://www.freescale.com/webapp/sps/site/prod_summary.jsp?code=IMX6_SW是有的,你可以在                                                                         i.MX 6 BSP Updates and Releases下Linux目录下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飞思卡尔官网http://www.freescale.com/webapp/sps/site/prod_summary.jsp?code=IMX6_SW是有的,你可以在 ...

HI Rita:
           我的基本上就是参照这篇文档编译的,但我有两个疑问:
           1、文档中的2.2 Installing/Building Plug-Ins on Ubuntu这步是一定要执行的吗? 这步是不是只对pc机有作用呢?安装了对于开发板的有什么作用?
           2、在文档中看到以下这句话,是不是说不支持播放http的视频流?
               Chapter 5 Streaming Support               --->5.1 HTTP Support
                     In GNOME rootfs built by running the ltib command, HTTP streaming is currently not supported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HI Rita:
           我的基本上就是参照这篇文档编译的,但我有两个疑问:
           1、文档中的2.2  ...

楼主你好,关于你提到的这个两个问题:
1、如果你板子上跑的是Ubuntu系统的,那么这里的就是一定要执行的,否则就不需要。
2、在文档中看到以下这句话,是不是说不支持播放http的视频流?
               Chapter 5 Streaming Support               --->5.1 HTTP Support
                     In GNOME rootfs built by running the ltib command, HTTP streaming is currently not support
这里指的是GNOME的文件系统是不支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关于你提到的这个两个问题:
1、如果你板子上跑的是Ubuntu系统的,那么这里的就是一定要执行的 ...

哦,Rita谢谢您的回复!
那按你说的:
    1、现在我的开发板跑得是linux系统,上面问题一的可以不用执行
    2、上面的问题二:我的文件系统就是用ltib编译出来的,BSP:L3.0.35_4.1.0_130816_source.tar.gz,那这个应该不属于“GNOME的文件系统”,但却依然不能播放网络视频流。请问会是什么原因呢?

    注:现在用gplay可以播放本地的多数音视频流!已经使用到了硬件解码

楼主:
哦,原来是我的测试方法不对,是可以播放网络视频流!测试了rtsp视频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原来是我的测试方法不对,是可以播放网络视频流!测试了rtsp视频流

楼主问题解决了就好啊~~欢迎有问题继续在本论坛中创帖提问哈。大家一起学习和讨论的。

网友B(2015-06-14):
请问你播放的流畅吗?我播放的时候卡的很严重。

网友C(2016-11-01):
引用 楼主:
哦,原来是我的测试方法不对,是可以播放网络视频流!测试了rtsp视频流

你好,请问你是怎么测试的呢,我使用命令行可以播放,但是很卡,不知道还需要怎么设置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