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请问DKK20+MXDOCK板载仿真器和KDS如何配合

楼主(2014-09-02):
如题,拿到开发板后,想看看KDS怎么开发这款评估板,发现它所提供的调试接口我都用不了,能不能请各位指点一下,如何设置才好用。谢谢

楼主:
单位没有办法访问freescale的官方网站和论坛。

网友A:
这块开发板的程序包都是Keil开发的呀
楼主难道想用KDS自己开发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单位没有办法访问freescale的官方网站和论坛。

:victory:来21ic论坛一样啦
这里好多网友都在评测这个板子呢

网友A:
飞思卡尔Kinetis开发板测评进程帖(27,28楼板子测试代码与文档)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92940&fromuid=986820

网友A:
引用 网友A:
飞思卡尔Kinetis开发板测评进程帖(27,28楼板子测试代码与文档)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 ...

楼上的帖子里有程序包和开发板使用手册。

网友B:
我也想用KDS玩K20,老玩Keil没意思:lol

楼主:
我看kds可以和pe结合自动生成代码,就是调试器不会用啊,楼上有没有研究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kds可以和pe结合自动生成代码,就是调试器不会用啊,楼上有没有研究

还没有,这两天没时间,而且现在在等KDS的新版本

网友C:
打开keil->Options for Target->Debug->use选CMSIS-DAP; Utilitles->Settings->Add-> MKXXX 256KB Prog Flash;
用USB连接开发板左上角的USB接口,即可使用板载仿真器

楼主:
keil通过楼上方法可以完成提调试,但是kds却不行,应该是设置不正确

网友D:
先用Keil测试把, 等新版的KDS出来了再研究

楼主:
同意,现在正在用keil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