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问题!SPI总线如何进行片选?

楼主(2014-09-02):
我学习过IIC总线是通过传递从设备的地址来选择从设备进行通信的, 但是SPI是通过 /CS 引脚来进行片选的。现在我的疑问是: 如果我的SPI总线上有两个从设备A和B,我拉低 CS 引脚的话,那到底会选择哪个从设备呢?

网友A:
一个从设备一个CS线

网友B:
那图哪来的,拉出去TJJTD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从设备一个CS线

是主机有N个CS引脚,就能接N个从机? 还是 主机 1个引脚对应N个从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图哪来的,拉出去TJJTDS。

这个图片是有错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图片是有错误吗?

当然是错的,每个从机一个CS脚,这个图的作者连门都还没入呢。

网友C:
主机其他不用的IO 都可以做CS 比如cs1 接设备1 cs2 接设备2

网友D:
正如所说,不用的IO都可以做片选口,不够的话直接扩展,3个io就能扩展一堆片选口,你能要多少有多少,一个片选一个

网友E:
楼上的正确

网友F:
多学点基础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多学点基础

刚做驱动不久,以前是偏上层的,确实感觉自己硬件电路这块比较薄弱,请问有什么好点的资料推荐吗?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错的,每个从机一个CS脚,这个图的作者连门都还没入呢。

了解了,多谢解答

网友F:
可以先选择一些单片机的外围器件手册看看,弄明白这些器件的工作原理和要求。如存储器、232/485通信口、AD、时钟等。也可以看看SPI、IIC等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先选择一些单片机的外围器件手册看看,弄明白这些器件的工作原理和要求。如存储器、232/485通信口、AD ...

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