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D3连接问题

楼主(2014-09-02):
ic, CD, AC, RS, se
这个问题困扰我一周了,我的ICD3是正版的,插在电脑上驱动也提示安装好了,

可是每次点击下载,都会提示:

Connection Failed.
If the problem persists, please disconnect and reconnect the ICD 3 to the USB cable. If this does not fix the problem verify that the proper MPLAB X USB drivers have been installed.

我原来安装的是最新版mplab x ide 2.15,先是提示目标ID(0x00)与设置ID不符,后来都只提示连接不上,售后建议我安装2.10的,还是解决不了问题,
下面是我的设置:

这是系统配置
System Properties
MPLAB X IDE v2.00 - io : default
os.name : Windows 7
os.arch : amd64
os.version : 6.1
sun.arch.data.model : 64
java.version : 1.7.0_25
java.vm.version : 23.25-b01
java.runtime.version : 1.7.0_25-b16
java.specification.version : 1.7
netbeans.user : C:\Users\123\AppData\Roaming\.mplab_ide\dev\v2.00
netbeans.projects.dir : C:\Users\123\MPLABXProjects
netbeans.home : C:\Program Files\Microchip\MPLABX\mplab_ide\platform
java.io.tmpdir : C:\Temp\123\
user.home : C:\Users\123
user.country : US
user.language : en
sun.jnu.encoding : GBK
file.encoding : GBK
file.separator : \

楼主:
这个ICD3放在别的电脑上是可以正常下载的,mplab我重装了N遍,从D盘装到C盘,都不行。。。求大神帮帮忙。。。

网友A:
你有没有用MPLAB的另外一个下载软件?安装的时候带的那个X上有个向下箭头的.

网友A:
目标ID与设置ID不符我经常也有这个情况.一般就是几个线接触不好.或者是电源电压设置太高.我用的PIC16F1939.正常ICD3供电电压都调到4.55V.超了4.8就容易出现ID不符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标ID与设置ID不符我经常也有这个情况.一般就是几个线接触不好.或者是电源电压设置太高.我用的PIC16F1939. ...

现在提示:
Transmission on endpoint 2 failed
Connection Failed.
If the problem persists, please disconnect and reconnect the ICD 3 to the USB cable. If this does not fix the problem verify that the proper MPLAB X USB drivers have been installed.

连接都连不上了,可以确定ICD3是正常的,可能是64位兼容性的问题,同事32位的电脑可以正常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没有用MPLAB的另外一个下载软件?安装的时候带的那个X上有个向下箭头的. ...

IPE也试过,都不行。

网友B:
在安装完mplab之后,会产生一个mplab driver switcher的图标,你按照这个图标的指示试一下。

楼主:
ICD3确实兼容性有问题,我换了Kit3就能下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安装完mplab之后,会产生一个mplab driver switcher的图标,你按照这个图标的指示试一下。
...

我之前没有安装mplab 8所以点击去也没有可以设置的地方,只出现一个提示框

不过我发现ICD3确实有问题,可能是不兼容64位,我换了Kit3就可以了。哎,高端的用不了,白买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之前没有安装mplab 8所以点击去也没有可以设置的地方,只出现一个提示框

你可以试试这样连接,把ICD3与你的板子连接好,然后点击我说的那个图标,试一下。不过连接的时候上面有提示,要把所有关于mplab相关的软件都关闭。这个mplab driver switch好像是切换驱动的作用,我之前用过这样的方法,不知道您这个适用不,您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试试这样连接,把ICD3与你的板子连接好,然后点击我说的那个图标,试一下。不过连接的时候上面有提 ...

和原来一样,没效果。。。

网友B:
引用 楼主:
和原来一样,没效果。。。

您可以在microchip官网上重新下载个IDE以及C语言编程软件试试,看看是不是编程器的问题呢。方法都是人想出来的,别急,慢慢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可以在microchip官网上重新下载个IDE以及C语言编程软件试试,看看是不是编程器的问题呢。方法都是人想 ...

感谢你耐心的帮忙,不过我现在不想用ICD3了,Kit3可以用。其实我昨天就把mplab x ide 2.15,2.05,2.00这三个版本以及xc8编译器都装了一遍。应该是没找到方法,还是不行。算了,不搞了,在这浪费时间太多了。

网友C:
1、先把USB驱动删除掉,然后卸载MPLAB,然后下载最新版本的MPLAB,然后重装MPLAB。
2、重装后,把ICD3的USB线换掉,例如可以换一个看上去质量比较好一些的USB线。
3、换一个USB口,然后插入并连接ICD3
4、系统弹出提示安装USB驱动,在这个过程中认真看看是否有不对的地方?

另外,换一台PC,也安装与上面同样的MPLAB版本,然后试试是否可行?

网友D:
你把截图最后一张的 Firmware 里面 Use Latest Firmware 后面的 勾去掉 然后点开 firmware file 后面的框 直接选择那个.jam  文件 然后点ok 你这样试试看

网友E:
两年前我用ICD2 把握郁闷安逸了,弄过了一个星期,一会儿能下一会儿不能下,后来换为PICKIT3 一切都问题都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