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打算把程序放到公司网上供用户自己下载更新 这样程序会被**么

楼主(2014-09-02):
自己想把机子的程序bin文件放到公司网上,然后给用户链接自行下载程序到机子里升级固件
如果把程序bin文件放到网上,程序是否会被破解?

网友A:
放bin当然会哦。
得用个加密的IAP。
我的EP968就是用的IAP方式。

、、、可以买个研究一下;P

网友B:
不会被**啊。你也可以设置要注册产品的序列号才能下载,或者必须产品连接到电脑才能下载

网友C:
会被**;
即使不被**,要是复制了你们的硬件,那产品很快可以生产;

网友D(2014-10-15):
有利有弊吧,看怎么权衡,但复制你们硬件的问题,不得不考虑哦

网友E:
应该是可以的,静默升级+加密BIN文件,且不受人工控制。当然那种太若的一种算法就不叫加密了,看看BIN文件的16进制,研究一种动态的加密方式,这样保险些。

网友F:
你放原始的bin文件吗?这样都不用**,直接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