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微分器

楼主(2014-09-02):
我按这个电路搭的模拟微分器,输入给的是正弦信号,但是输出却离散化了!求大神指导,实际中模拟微分器的电路应该如何搭?二阶微分器应该如何搭?

网友A:
电阻电容改小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电容改小一点,

电阻是100k   电容是10uf      电阻电容值大吗?

网友A:
大不大要看你的信号频率,我想你的正弦波不会是1Hz的吧,所以运放肯定饱和了啊,不改小怎么行?

网友B:
电容是10uf``````

你改成10n看看? 话说应该先计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是10uf``````

你改成10n看看? 话说应该先计算啊..

我需要微分前的系数是1!如果电容改很小,那电阻就得很大,所以怎么衡量呀?

网友C:
   电阻100K,电容10uf,RC常数1s,如果微分矩形波,宽度10s,你现在要微分正弦波,估算一下频率是多少?楼主应该再看看微分的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阻100K,电容10uf,RC常数1s,如果微分矩形波,宽度10s,你现在要微分正弦波,估算一下频率是多少?楼 ...

那大神是觉得我输入是正弦波,输出被离散了是频率的原因,但是输入的频率也不高呀,100HZ都不到!

网友D:
楼主,你应该饱和了吧,sinwt的导数是wcoswt,你是不是忘记乘以这个数了,w=2*pi*f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应该饱和了吧,sinwt的导数是wcoswt,你是不是忘记乘以这个数了,w=2*pi*f
...

在实际中应该怎么设计呀? 要求系数为1!求指导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在实际中应该怎么设计呀? 要求系数为1!求指导

这个我就指导不了你了。
看样子比较困难。

网友E:
楼主将C改为15NF,并且串个1K的电阻接入运放

网友A:
那你就减小输入信号不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将C改为15NF,并且串个1K的电阻接入运放

你是说再输入的地方串个电阻?

网友F:
改参数调到微分形式就好

网友C:
同样用3个元件,但是先将正弦波变换出矩形波,再微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样用3个元件,但是先将正弦波变换出矩形波,再微分。

输出也不是余弦波呀?

怎么微分输出是余弦波? 你是不是输入正弦波要输出同步余弦波?如果这样,不是叫微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改参数调到微分形式就好

能请大神讲的再详细点不?

网友F:
引用 楼主:
能请大神讲的再详细点不?

计算电阻电容时间常数在看看输入的频率,另外二接的话就是多加个RC在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计算电阻电容时间常数在看看输入的频率,另外二接的话就是多加个RC在计算 ...

时间常数和输入的频率有什么关系呀?

网友G:
引用 楼主:
时间常数和输入的频率有什么关系呀?

输出=RC*du/dt,你的频率决定du/dt的大小。

网友G:
你的运放供电电压要是+-5V的话,你把频率调到50HZ输入信号幅值控制在10mv以内应该可以看到你想要的输出信号。如果参数不是那就自己算一下怎么调整。

网友F:
引用 楼主:
时间常数和输入的频率有什么关系呀?

根据输入频率设计时间常数选择电容电阻参数嘛。

网友D:
楼主要求1:1,估计这不适合用微分电路。
你可能要用移相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