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receivedata[k-2]==CRC16_Lo)&&(receivedata[k-1]==CRC16_Hi))出问题!

楼主(2014-09-02):
我是用keil调试的(选用的是AT89C52单片机),可是这个语句根本就形同虚设,不管括号里的式子相不相等,都执行if后的语句,但要是把上述语句改为
if(receivedata[k-2]==CRC16_Lo)
标志寄存器_1=1;
标志寄存器_1=0;
if(receivedata[k-1]==CRC16_Hi)
标志寄存器_2=1;
标志寄存器_2=0;
if(标志寄存器_1&&标志寄存器_2)
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A:
何以证明呢

楼主:
KEIL中在这条程序语句的前面设了断点,然后一步一步运行观察到的。不知为什么,if((receivedata[k-2]==CRC16_Lo)&&(receivedata[k-1]==CRC16_Hi))这个语句连断点都不给设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KEIL中在这条程序语句的前面设了断点,然后一步一步运行观察到的。不知为什么,if((receivedata[k-2]==CRC1 ...

不能设置断点说明有错误吗

楼主:
是这样的,观察内存变量,无论((receivedata[k-2]==CRC16_Lo)&&(receivedata[k-1]==CRC16_Hi))成立与否,都执行if后面的语句,怀疑语法有问题,但又没看出错误,不知道问题在哪?

网友B:
反汇编!看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