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电路直接接地和接一个电阻再接地的区别

楼主(2014-09-02):
(无正文)

网友A:
可能的区别:
1.单点接地与多点接地;
2.对高频,引入电阻可能增加了感性阻抗;对低频,如果是0欧姆影响不大;

如何接地始终是个话题或者说问题,需要根据不同情况适当处理,很难说有一个一劳永逸的通用方法。

网友B:
如果是为了分不同的地,在画原理图时,加一个器件把地分成不同的网络的方法是一个有经验工程师的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的区别:
1.单点接地与多点接地;
2.对高频,引入电阻可能增加了感性阻抗;对低频,如果是0欧姆影响不 ...

谢谢,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为了分不同的地,在画原理图时,加一个器件把地分成不同的网络的方法是一个有经验工程师的做法。 ...

谢谢,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