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的android下mxc-vpu-test运行报错

楼主(2014-09-02):
报错提示:soinfo_link_image(linker.cpp:1635): could not load library "libipu.so" needed by "./mxc-vpu-test"; caused by loadE
有没有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BSP,还有你的板子是哪块,自己设计的还是官网的开发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BSP,还有你的板子是哪块,自己设计的还是官网的开发板? ...

天嵌的开发板,我把缺少的那个文件添加进去可以了 但还有其他的问题 一会写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BSP,还有你的板子是哪块,自己设计的还是官网的开发板? ...

现在的新问题是解码时提示找不到执行文件
root@android:/ # ./mxc_vpu_test -D "-i /WANTED.264 -f 2"
/system/bin/sh: ./mxc_vpu_test: not found
对摄像头编码时提示不支持 我的摄像头驱动是OV3640的
root@android:/ # ./mxc-vpu-test -E "-f 2 -w 240 -h 320 -o file.264"
[INFO]  VPU test program built on Aug  7 2014 18:26:23
[INFO]  VPU firmware version: 2.1.9_r36350
[INFO]  VPU library version: 5.4.12
[INFO]  Format: STD_AVC
[INFO]  AVC
[INFO]  Output file "file.264" opened.
[INFO]  sensor chip is ov5640_camera
Not support the resolution in camera

楼主:
没人解答吗 现在编码正常 但解码还是提示
root@android:/ # ./mxc_vpu_test -D "-i /WANTED.264 -f 2"
/system/bin/sh: ./mxc_vpu_test: not found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人解答吗 现在编码正常 但解码还是提示
root@android:/ # ./mxc_vpu_test -D "-i /WANTED.264 -f 2"      ...

你好,建议查看一下config_dec,用如下命令:
cat config_d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