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 V8 固件老是丢失

楼主(2014-09-02):
RT
每次都是过几天就不能使用了,必须重新刷固件,不晓得那里出毛病了。
JLINK 是盗版的,提示升级升级到V8后问题就出来了,说的是盗版,刷了固件后,可以使用了。
但是就是容易丢失!

网友A:
换STM32芯片的JLINK-OB,再也不丢固件了。
不过这种JLINK对很多芯片支持不好,如ARM7,ARM9等。
不过现在主要用M0/3/4,所以基本没什么问题。

网友B:
盗版自然有盗版的弊端...

网友C:
用过几次JLINK 也是时常出现问题 可以考虑使用ULINK

楼主:
原来都经常遇到类型的问题!

网友D:
盗版的代价,慢慢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