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画好板子后是这样的,怎么回事 ?

楼主(2014-09-02):
召唤大神,求解答

网友:
这是你的规则设置有问题,你重新设置一下规则。

网友A:
像是设计规则的原因! 你先把中间紫色右斜线方框删除试试!

网友B:
在规则里改变最小线宽和最大线宽

网友C:
设计规则与你的走线不符

网友D:
画板子之前要设计好规则,例如线宽、孔径什么的!绿色代表冲突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像是设计规则的原因! 你先把中间紫色右斜线方框删除试试!

应该和这个没关系

网友F:
在出错的地方点右键,弹出的菜单里有一项叫 violation...什么之类的,会告诉你具体是怎么回事。

网友G:
规则,太多了,都有些顾及不过来

网友H:
rule有问题!

网友I:
规则问题,线宽不符合规则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小弟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是规则问题。

网友J:
规则不对,出现警告,如果自己确定没错,直接按快捷键TM

网友K:
规则,其实很多时候规则没太大用。直接忽略它

网友L:
是不是线宽的问题

网友M:
这些应该是初学者经常碰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