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inetis实验】+K20开发板移植ucgui成功

楼主(2014-09-02):
     昨晚花了我1小时移植成功的ucgui代码,基本成功(但还有问题)。不敢独享,分享给各位21ic的网右们。事实上移植是相对简单的,没什么值得骄傲,但可以省去各位移植的时间,还是不错的:lol
效果如下:
    在移植过程中,由于不懂操作飞思卡尔的FLEXBUS总线,而官方提供的LCD屏ili9341驱动中没有int LCD_ReadPoint(int x,int y);函数,也就是无法获取指定像素点的颜色值。不知论坛里的哪位大神可以指教下?:P

还有就是,在初始化FLEXBUS总线后,需要delay一段时间才能保证显示不出错,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源码12M多一点,居然上传不了???附上百度网盘链接: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eQxiEPW 密码: 7wcd

网友A:
延时估计是硬件需要吧.........

网友:
顶!我也正准备弄呢,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延时估计是硬件需要吧.........

知不知道FLEXBUS总线是怎么使用的???如何通过FLEXBUS总线读取LCD的寄存器?求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知不知道FLEXBUS总线是怎么使用的???如何通过FLEXBUS总线读取LCD的寄存器?求教 ...

这个....没搞过,无法帮你了....

网友B:
向高手学习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支持版主

大哥知不知道FLEXBUS总线怎么使用的?:P

网友D:
1 设置你要读取的像素点的坐标write_reg(32,x);write_reg(33,y);
2 发送34命令 write_cmd(34)
3 读取lcd ram数据,也就是读取0x80000001地址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D:
1 设置你要读取的像素点的坐标write_reg(32,x);write_reg(33,y);
2 发送34命令 write_cmd(34)
3 读取lcd ra ...

谢谢!!!我试试先

网友E:
经测试可以使用谢谢啦,不知怎么屏显示不完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经测试可以使用谢谢啦,不知怎么屏显示不完全

这个我也发现了,另一块的LCD初始化的一句LCD_Draw();不能删去,你再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个我也发现了,另一块的LCD初始化的一句LCD_Draw();不能删去,你再试试?
...

谢谢啦,好的我再试试